一块845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08-12-18):
一块INTEL845芯片的主板,不能触发,点开关,测试卡亮一下即灭,怀疑有东西短路。

后来在待机状态下,摸南桥很热,再摸一个稳压器DF1117,非常烫,量它一脚电压5V,另外两只脚好像一只一点多V,一只三点多V,想起以前看过资料,中间那脚应该接地的,怎会有电压呢,难道它坏了。

图中标的就是1117的位置,将它拆下来,再摸南桥,不发热了,决定将它换了再说。找不到这个配件,只好上网买了。现在等配件回来换,欢迎大家讨论指正。如果换了还不行的话,应该查那里?

网友:
1117中间脚是3.3V给南桥供电的.一个是5V.,.另一个对地.待机南桥发热..一般都是南桥坏了..LZ可以试试更换1117看看有效果不..估计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短路应该先查CPU12V供电是否短路,南桥发烫打阻值看是否短路,应该去掉外围芯片打。再个就是看PCI插槽是不是插坏造成短路

网友:
我有个主板也是南桥发热。到维修店里去给我一检测,马上就说南桥over了...

网友:
如果1117中间那脚对地,没有网卡的话SB坏

网友:
肯定是南桥穿了

网友:
是3.3VSB,对地就短路了!南桥热,说明3.3VSB短路了. 那个MOS没有对地脚,5VSB转3.3VSB.  你看看网卡热不..

网友:
你查过你的主板20针接口那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手里也正有一块南桥击穿的板子,判断的过程是这样的,主板能上电,但5秒左右自动断电,南桥温度正常,但发现边上的LM1117严重发热,在5秒自动断电前测了一下LM1117中间脚的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正常为3。3V,证明南桥,网卡芯片或声卡芯片有短路存在,拆下LM1117,用表二极管档测3。3V对地阻值基本为0,拆下网卡芯片,再测仍然阻值很低。接着拆声卡芯片,仍旧如此,最后用风筒拆下南桥,再测LM1117中间脚对地阻值,阻值为200多欧,正常了,断定南桥坏,等下次有桥拆了再修了,没办法了!

网友:
1117一般不会坏,应该查它相关线路,跑线路吧,一般是南桥

网友:
你那1117是个供待机电压3.3伏的芯片,他本身是极少坏的,应为它的负载轻,应该是南桥挂了,想证实的话用万用表测到南桥那个腿的对地电阻就可以知道了,把它旁路的电容焊下

网友:
我也感觉南桥烧了,这板子好像没网卡吧。。。

网友:
1117不容易坏。

网友:
多谢各位,这个板是没网卡的,估计是南桥挂了吧。另外量20针电源排针那里3.3V  5V 等都没短路的。如果南桥坏了,估计就没法修了。这板原来是好的,不过也给人修过,换过电容了。是我在淘宝上买的。原来还进系统来,试了半天,还挺好的。我就想换个电源,(因为这个板是不需要12V那个插座的,就想换个老电源)唉,估计那个电源把它搞挂了,可惜啊。欲哭无泪。

网友:
要是中间的那个脚对地百分只九十是南桥坏了,你就看看是不是对地就行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块845的板,开机,电源闪一下,卡亮一下就灭了!先以为电源问题,,换过电源问题同样!后来问了客户是怎么坏了,说是插USB,,马上让我想到南桥,,用手摸,温度不高,用表测各元件,电压正常,后来无意想到USB端口,,用抢吹下来,再点,OK了!`原来是USB短路引起!你不防试试,修板前先问客户如何坏,可以少走很多路子!~

网友:
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南桥坏了!

谢谢各位,今在换了1117,再插上电源,在待机情况下,南桥仍然很热,量得1117对地012,再用假打载打PCI槽的AD线对地阻值,其他脚都是582左右,有一脚是601,条条PCI槽都是一样,没办法了,看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