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问题

楼主(2008-12-18):
机器型号: IBM T30 2366
机器历史:02年出厂,05年购买二手机
问题描述: 近期该机器开机时,需要反复按开机键.
先按开机键,机器指标灯,其中除了硬盘灯以外四个全亮.然后,过一会儿只剩电源灯亮.这时机器无任何反应.
这时只有关机.
然后再开机,再关机,一直重复.大概二三十次左右的时候,机器会点亮.
点亮以后,机器运作正常.
(注:以上开机都是用电池开机.如果用外接电源,则永远开不了机器)

自我排查:该机器也拿到维修电脑的那儿修过,记得当时,用电流表测电流,好象按开机键以后,电流很小.不足以达到开机所要求的电流.

各位,该机器问题出现哪儿.

注:只要该机器开机以后,不管是用电池,还是外接电源都没有问题,只要不关机,机器可以一直使用,不会出问题

网友:
半天了,一个回复没有?
各位高手,替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建议还是拿到电脑公司去维修吧 不排除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换个键盘看看,这是T30的常见病壮

网友:
就是,没说明清楚,没说回复你

网友:
不是键盘问题,因为每次按开机键都是反应.
按开机键以后,只有电源灯一直亮.其它灯只是闪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开待机电路。可能是开机信号延续不良或开机芯片工作不良。

网友:
我是新手,对这方面不太熟悉,能再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大家帮个忙,帮忙分一不啊!

网友:
你说的这种现象到是少见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没有说清楚的呢,我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维修店看一下,要不就自己拆开看一下北桥旁边的那三个大电杆有没有虚焊 这机器这三个电杆容易虚焊也会导致加电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