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路

楼主(2008-12-18):
焊上两个共模电感后,USB口正常使用了一会,就不行了!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供电的是8脚 MAX1922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5V供电   有的话建议你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板子是不是太老,要是太老就清洗一下

网友:
打USB阻值

看供电脚阻值,它的阻值正常应在400欧左右,两信号脚估计都在于200欧以上

网友:
有可能是USB电源工作不正常哦

网友:
你量一下usb供电 没有的话 先查查供电的那个mos管~换个试试 不行的话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是那个8脚供电MOS管坏了!

但量还是一切正常的!

换了那个8脚的 MAX1922后,正常!

想:之所以可以使用一会,可能是电容里的一点电,可以支持鼠标使用一会

网友:
可能是USB电源工作负载能力差,

网友(2009-01-22):
一般都是 V+ D- D+ GND顺序

不通电用电阻档找出接地GND,
通电用电压表找出V+(5V)
按顺序插就解决了.不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