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VS17E> ROM数据........

楼主(2008-12-18):
最近碰到几台都是ROM出错的机子,都亏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无私奉献的才得已解决,在此对大家说声 谢谢,
就如这款机子以前也修过不少了,但一直没留意要把ROM数据读出来.现在到用的时候又没处找了.  还请各位大哥帮忙,谢了
      前两天又来了台同型号的机子,把EPROM数据保存了下,此机问题已解决,希望大家今后也用得上!

hp vs17e rom.rar

313 Bytes, 下载次数: 1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9-04-08):
回复 网友A:

正好找他呢!谢谢你,不知道对我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用,我的现象是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不正常,现在到好开机也开不了了。

网友(2010-02-18):
请问是那个码片的内容啊,我下了看了不像MCU的数据啊。请教LZ。有个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不开机问题待解决。

网友:
这个是24C02里面的资料?

网友(2010-04-02):
HP <VS17E>有没有这个CPU的资料啊(tsum16at-lf).我的现在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源部分没有问题测过了,3.3V和1.8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