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暗屏修复经过

楼主(2008-12-18):
暗屏算不上大问题,但这个还真让我小郁闷了下,机器拿到手看到暗屏现象,拆开B壳,测试灯管好的,量高压板主供电19V,3.3V,5V都有,初步判断高压板坏,但检测高压板保险,升压线圈也是好的,所以就订了一个高压板,接上后还是暗屏,晕了,难道高压供电负载有问题,但在线测量负载电压也正常啊,于是用通用高压板改了一个,正常了,问题还是出在高压板这里,仔细研究了下供电口,发现3。3V的脚有点异常,再看高压板的接口,发现竟然3。3V脚的线接在高压板的空脚上,问了下客户说之前给别的人修过,因价格不满意就没修。所以我估计之前修的人故意把这脚接错,这样不仔细看电路板只测量电压的话是很难发现的

网友:
呵呵!接机之前就要问清楚客户之前是否找人修过,修过没修好的机器报费用时一律加倍收取!

网友(2009-12-02):
现在修东西的客户很让人生气,你检测到毛病了,他说不修了嫌贵,你要检测费还不给,你说怎么对待这样的顾客。

网友:
把板子搞报废,再还给他,让他服出代价。哈哈。他不仁我不义。

网友:
做事要仔细呀,和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要事先报一个价,要不然测了半天,找出毛病了,客户不修,那可真的让人抓狂啊

网友(2010-01-03):
现在的客户也总是走一家比一家,有的时候还明明在别人家拆过拿你这儿楞是不说
拆机半天一报价,不知道是贵还是怎么的,装起来吧
一折腾一个小时过去了
赶的不对巧一天碰到三个这样的家伙啥也别干了。。。

网友:
现在的客户都是这样....人类升级了.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学习,以后遇到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呀。

网友:
呵呵  这也是没办法  谁让客户是咱的衣食父母呢

网友:
现在客户比维修的还精,上次有个客户IBMT20屏压破了拿着过来,问完价就走人,真气人接着又去了另一家,估计也是问价,说是从电脑城来的估计转了一圈了。

网友:
现在客户好多都是这样,,检测了半天,,价格一报,他就说装机不修了,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遇到这种客户真是头痛

网友(2010-02-27):
你为什么 不先检查一下 高压条上电源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呢 工作条件不具备高压条肯定不工作    而且不用走弯路多花钱

网友:
没想到让你捡了个大便宜呀  不过还是不错呀

网友(2010-04-19):
维修过程中真的要胆大心细 要有耐心 现在干维修赚钱很不容易,谁让客户就是上帝呢

网友:
是的,有道理现在 的客户不好做啊

网友(2010-06-10):
哎。现在的客户确实不好做啊!我上次遇到一个客户说键盘不能用,他拿过来直接给我甩了一句话,'换个IO多少钱?我说键盘不能用不一定是IO啊,他却坚持要换,没办法,只有给他换了,结果还是不能用,客户也就焉了气了,再三追问下,他才说上家检测说是IO的问题,价格不爽就没修了,才拿到这里来的,呵呵,保了他200块,把键盘接口上电容全杀了就好了。

网友:
不管怎么样,做生意还是要诚信,再者还得厚道

网友:
呵呵 太厚道可是没钱赚啊  现在什么社会啊 ,要会跟着客户转,要随机应变啊,让他开心的付钱是一种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啊!就是所谓的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