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U盘出现一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8-12-18):
一客户送来一个SONY 1G U盘/
出现怪问题..不知从何下手.请前辈们帮忙给点意介....
问题: U盘格式化了后里面文件是空的,可在属性里看到还已用空间800多M
怎么格属性里面都占有空间,.存资料也不行..存不了..
文件

网友:
1、量产
2、补焊flash芯片
3、换flash芯片

网友:
1、量产
什么意思?
小弟是菜鸟.也没接触过U盘维修.
望前辈给点指示.小弟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银白色壳子的SONY?
10000000%是假冒的! 扔了吧!

网友:
不是.外壳是黑色的....很轻的,
我想可能是假冒的吧..
可是客户要修,,我晕....换芯片行吗?

网友:
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网友:
哦..刚刚也在百度查了下,,知道点了..谢谢了王大修大哥..
你有那种软件吗?能发个我吗?

网友:
看主芯片类型,对应类型上网找量产工具。

网友:
哦,明白谢谢你王大修.

网友:
补焊一 下主芯片试一 下

网友:
补焊还不行的话就只能唤了

网友:
估计楼主的闪存是黑片或是有坏快,找对用主控型号的软件量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