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1主板加电报警无显示

楼主(2008-12-18):
一块MS-7131主板,有集成显卡加电后一直有五秒循环一次的长音报警,无显示,CPU风扇运转正常。已替换试过CPU、内存。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有的时候是键盘出错引起的,还有的是CPU温度设定的问题尽量把温度报警设定的低啦

网友:
内存插拨一下,用橡皮清洗一下内存金手指,如果不行,那么是内存供电电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