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3不加电

楼主(2008-12-18):
神舟承龙S263
不加电:
插上电源开机没有反应,拆开机器,目测SC1404待机电路的外围原件PD26已烧爆裂,从电路结构上分析,PD26烧爆裂的话,SC1404肯定也损坏了,干脆一起更换掉.
换完之后,检查焊接无误,通电发现还是无待机电压出来,(本机待机的+3.3V和+5V是由SC1404产生的),测+3V,+5V负载电路也没有短路现象,SC1404再换一块,外围电路再盘查一遍,无果.故障依旧.维修暂时没有进展…..
喝口茶,整理下思路,再来仔细检查SC1404的工作条件,第20脚供电OK,第23脚使能信号OK,第21脚已有5V输出,第28脚6.8V也算正常,怎么就是不工作呢??
再回头看烧坏的PD26电路,PD26正端接在PL2+5V电感的第二脚上,负端接在SC1404的5脚上,能使它烧爆,证明瞬时加在它上面的脉冲功率肯定足够大,而能够提供这个大功率的只有PL2了,PL2工作在高频状态下,但一般质量好的机子,这个电感坏的不多,神舟这样的廉价产品就难说了,拆下PL2测量,果然坏了,换一个好的,通电,待机马上出来了,整机待机0.06,按开机,能正常开机,观察电流温升均正常,经烤机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