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二极管量电容,有些通有些不通?

楼主(2008-12-18):
我敢确定我的板是好板,可我用二极管量电容的时候,发现有些是正常的,也就是数值上升
但有些一直是显示1不变!!我测过很多回了,排除表笔接触不良的情况!!有没有能告诉我呀!谢谢!

补充一下:我用二极管档量电感也是,有些通,有些不通!

这里所说到的电容和电感,都是指贴片的!

网友:
1,板上测量不准
2.小电容只能显示"1","1"表示阻值太大
3.先去学一学万用表的基本使用以及元件的基本知识,论坛并不缺乏这个东西.
4.论坛是讨论问题的,不是讨论基本知识的,基本知识要靠自己学.

网友:
谢谢张老师给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