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M网卡被雷击了

楼主(2008-12-18):
一块DELL 500m网卡被雷击,隔离线圈是三脚为一组相通,网卡芯片DA82562ET,更换后,系统能找到硬件,安装驱动正常,但是网卡指示灯不亮,本地连接打个差,提示网络电缆拔出,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或提供一下资料,在下谢过

网友:
隔离线圈最少也得通两组吧

网友:
网卡指示灯不亮也有可能是端口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代换的网卡芯片是否为原同型号的。我想可能还是网卡没换好造成的

网友:
谢谢各位,在隔离线圈旁边有一块16脚的芯片为P13L,是与网卡芯片DA82562ET部分脚相通,请问是不是管理芯片?

网友:
现在已经修好用这台电脑给大家留个言,是P13L100Q芯片被雷击坏,查阅电路图,与D500图纸略有不同,此芯片是用来进行宽带信号复合分离的逻辑电路,在IBMT30上面根本就没有用此电路,直接从隔离线圈线圈耦合到DA82562ET的15,16脚,这样就好。取下P13L100Q,对照图纸将2-4,5-7,9-11,12-14,用四根漆包线连接,试机连接100M.。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宽带信号复合分离的逻辑电路~MY GOD
我看了下图~单从图上来看这个芯片相当于开关控制芯片~作用应该该是信号选通吧~ 有些不支持底座的机器应该用不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