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ATX电源怪故障

楼主(2008-12-18):
打开电源盒发现12V  5V 输出有几个电容鼓了,换了后短路绿线到地 输出正常,可是接到主板上后无法启动,主板是好的!

网友:
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亮?
触发不亮查pg信号。

网友:
PG紫线有没有5V输出?

网友:
紫线是待机电源,正常时为5V左右。

网友:
查一下,3。3V有没有鼓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副电源电路。

网友:
紫色5V的输出电容1000UF/10V坏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