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硬盘灯一直亮,但机子点不亮啊!

楼主(2008-12-18):
昨天还好好的,但是今天电源拆了换回一下就发生这种情况了,这种情况我也觉得多半是内存问题,但是来回弄了好久,换了内存,清理了内存槽,清了CMOS,还是点不亮啊,一直是硬盘灯一直亮,风扇一直转!警报声都没,难道要换主板?
点不亮
硬盘

网友:
检查下电源
看看12V电源有没有接上,我也有试过忘记接上,结果不能启动的情况。另外,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但我都发现都插上了,而且电源也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主板没报错,估计是主板弯了!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什么码?然后在发上来

网友:
有的主板特别薄,你拆电源的时候肯定是让它起了轻微的变形,导致接触不好。把CPU取出来,重新安装上去,应该就OK了........

网友:
要谢谢版主和楼上的仁兄,楼上仁兄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一样,我还没诊断卡。。下午去买个。

网友:
静电的原因,打开电脑,清一下灰尘,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最好给机箱搞一根接地线。

网友:
多半是主板问题

网友:
诊断卡显示00,晕,灰尘我清理过了~~~

网友:
主板肯定是因为静电击穿了。拿到电脑城检查下

网友:
....一定要拿到电脑城啊?自己不能搞定啊?唉~

网友:
你还真的伯仁.........呵呵....自己不会弄当然是拿到电脑城曲修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摸摸南北桥烫不烫,应该是主板出问题了,如果很烫,就别上电了,我的一块板子就是这个症状,结果是北桥烧了,上了几次电,导致cpu也烧毁。

网友:
我这不是想学习学习嘛,谢谢各位给的意见~等我拿到电脑城再问问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