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欢迎讨论

楼主(2008-12-18):
今天接了块板子联想品牌机MS-7283,插上电源就通电,诊断卡代码50不动,本人根据经验判断是北桥虚焊,就加热北桥了,故障依旧。本人不甘心,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球再做了一遍北桥。加电还是直接通电,代码跑50不动,点P-SW跳线强制关机,正常关机。又触发,诊断卡代码一路走下去主板点亮。关机又触发 代码还是50不动,再关机触发主板能亮。也就是说这块板子要触发2次开机正常,那位大哥有经验欢迎指教
诊断卡代码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是华擎的K8板,都说是桥的问题,不过我没的工具加焊桥.

网友:
此板接上电源即自检,约五秒左右后断电,是正常,然后再触发开机;
楼主刷BIOS试过么?

网友:
这个 不应该是BIOS问题,贸然刷BIOS可能就再也亮不了,这就是品牌机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