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液晶

楼主(2008-12-18):
方正17寸液晶 里面3块板 一个电源板 一个驱动板 一个高压板
现象为 指示灯亮,但是屏幕无显示。开始以为是灯管问题,然后找来2组灯管测试,发现也是不亮,排除灯管。
此现象,可以排除驱动板部分,电源板经过测量,也都正常,最后怀疑,高压板,测试发现,高压板上一个贴片保险坏了,更换000保险后,故障排除。(由于是单位的,一次送来5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捡了一个大便宜哦!

网友:
偶尔捡下便宜也好呀,全是麻烦的还得了呀!!可以大部分是简单的呀

网友(2009-01-18):
呵呵呵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