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865主扳怪问题

楼主(2008-12-18):
MIS865主扳有四 条内存曹,只有第一条内存曹可以用,检查内存供电都正常.IO也唤了.主扳其他电压也正常,请教大家一 下

网友:
槽口清理一下呀,另外看看其它槽口边的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槽不行换IO是什么道理,实在不明白.如果你换插槽的话我倒是容易理解一点.

网友:
槽口也清理了啊,还是不行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楼主??

网友:
你的错字太多了,看着不舒服啊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去更换北桥了,明天会知道结果

网友:
发错地方啦!

可以打一下插槽到北桥的值看看呢。

网友:
建议先学好中国字再学修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