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怪毛病

楼主(2008-12-18):
今天早上接到客户的一块845pe的主板说是死机
我看电容都爆啦
只好吧电容先换换
还好后他就不亮啦

网友:
焊接的电容可能存在虚焊,检查一下

网友:
很多人都提过这个事

网友:
不亮了:你查一下CPU工作条件呀,其它供电,U座虚焊了吗?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一下你焊接的电容,重点是焊点和正负极

网友:
看一下 电容的正负极  管脚有没有可别的有短路 还有看在看电容的时候 是不是把主板线路线弄开路了 还有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烙铁 要是恒温的 没有关系有是普通的烙铁就怕有静电击坏芯片

网友:
可以是把主板的线路搞断了吧。仔细检查一下,外部断线可以找出来。内部断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我遇上过,换完电容就不亮了,而且是北桥坏

网友:
补充一下,换完电容,就北桥坏的,特别少

网友:
看测试卡会不会跑码?不跑就查一下供电。

网友:
极有可能是短路或开路了

网友:
上诊断卡看代码.擦找范围会缩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