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号分区参数溢出怎么解决有图

楼主(2008-12-18):
前面还有个什么分区读取错误什么的,4号分区参数溢出怎么解决。说明一下现在已经进不去系统,挂从盘也起不来。
先是下面的那幅图然后就出现上面的了

网友:
重新分区!
4号分区分区表里写的LBA和其他分区重叠了!

网友:
分区表错误(有备份的话恢复就行)
修理前备份下分区表

网友:
不错的哦,还真是响当当

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