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18):
最近接一杂牌HK-845GLR1的主板,现象为有时主板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有时又能点亮,但在出理XP起动画面以后黑屏或重启,不亮时查CPU工作条件都正常,主板电容没有发现鼓包现象,想刷但找不到BIOS,求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
]
CPU工作条件

网友:
有空焊了,CPU座或北桥

网友:
按北桥看下,有没有反映,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按U座或北桥。看来都是U座虚焊可能性大。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搞了几个晚上加焊座。最终宣告报废。

网友:
cpu座加焊一下

网友:
场管(空焊)-CPU座(空焊)-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