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YNC MASTER 214T花屏

楼主(2008-12-18):
三星SYNC MASTER 214T使用过程中突然花屏(如下图),更换驱动板后故障排除,会不会是主芯片虚焊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象是线没插好,或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虚焊,是SCALER损坏的正常表现~~~~~~~~~~~~~~~

网友:
SCALER 是什么东东?

百度词典
KK: []
DJ: []
n.
1. 【物】定标器
2. 攀登者
3. 剥鳞器

以上结果由 Dr.eye译典通字典 提供

不理解

网友:
將不同影音裝置所輸入的畫面解析度或形狀大小進行調整,重新填寫成LCD  的原始像素矩陣(Native Resolu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主控芯片

网友(2009-03-16):
这机器是一个高端机器 也很贵,如果换目前普通代用板 那这机器性能下降好多呀,不修原板 那可是白瞎了哟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心!不知主控芯片能否买到?

网友:
这机器咋天修一个,已经修好了。主要也是想根据机器价格来收维修费呀,所以上网查了一下,目前报价还是4000多呢,所以是很极品的机器,所以用代用板来代换是万万不可以的,主要性能下降了 下降的无法接受呀

原机器还具有画中画功能呢

网友:
这机器目前还在我手上,不知道这机器程序能不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