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用U盘的故障!

楼主(2008-12-18):
一块P4266D/S 478的威盛板,用U盘时有个怪现象,能够发现新硬件出现盘符,也能够打开读出U盘里面的东西,但是过了几秒钟或往U盘里写数据的时候会出现 I/O设备出错 的提示,而且U盘里变的空空如也,什么都没了。U盘里的东西并不会丢失,只是看不见了,但是用USB鼠标的时候却没有任何问题,请教一下各位高人这是哪部分出了故障?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你U盘里的FLASH虚焊了,用热风枪吹吹

网友:
呵呵,忘了申明一点,我的两个U盘在其他机子上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供电的问题,我曾经遇到的是USB供电的电感不良

网友:
很可能是供电不稳,还有数据线不能太长,太长也会出错

网友:
插U盘,最好是插主板自带的接口,机箱上的接口供电个人认为不怎么样(现在的垃圾机箱真的不好说)。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是USB的供电问题,而且我也没接在机箱的USB口上,是直接接在板上的口,如果是供电问题引起的那么换元件能否解决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吧.USB接口供电有点低了!!!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是一个超的大的U盘(比如4G)在一些老的主板上使用大容量U盘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USB接口是1.1的 用2G的U盘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我记得1.1也是可以用2G-4G的U盘的。

网友:
这种你测试过电压没有,也有可能是VIA芯片的问题。 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