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保护的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我是个 新手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 有关高压板  保护  和 去掉 保护的  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望高手讲解

网友:
呵呵!在下是这么认为的:高压板保护就是说当高压板的某个元件或者是灯管出现故障的时候,高压板的保护回路动作,从而停止输出高压,灯管因此而熄灭,但此时,驱动板可能还在工作中。去掉保护就是把高压部分的主控IC的保护脚对地,强制使处于保护状态的高压板重新输出高压,从而点亮灯管,去掉保护是一种检修的手段,通过短时间的去掉保护,直观的检测出问题之所在。

网友:
谢谢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