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754针七彩虹K8T800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8-12-18):
今天修块七彩虹K8T800主板,一通电就自动开机,除CPU没有供电外,其他供电均正常,关不了机测试卡复位灯还长亮,换过 接口83697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我 不知道接口芯片那个脚连接到开关,是不是直接进桥了 啊 ,故障解决办法请往后看

网友:
有可能IO坏了,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已经换过IO了,桥时威盛8237的.我现在不知道开机触发的线到了桥还是到那了,到处都不通,与3.3伏连个电阻是通的

网友:
桥, 先测供电正常不,是否起热,打下阻值

开机自动通电,管不住机,可以先换下IO

复位灯亮,先看看,CPU供电正常不,复位针脚上电压是否正常,等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当然复位灯常亮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关开机。也有可能是IO。重点检查这俩个元件

网友:
``要是复位针上没得电压,这个板子就是桥坏的多.我前天才修过一个.换了桥才好的/.

网友:
VIA 板子 直杀桥 吧

网友:
最新进展,我刚无意测电源绿线引脚到对地阻值不正常才100欧左右,到了一块it8282的芯片。我找到资料看了,与他的关系很大,等我结果,我找芯片换个看下

网友:
哈哈,成功。谢谢大家,希望也给大家给点启示,it8282的功能非常强大,大概有cpu电压控制,内存电压控制,电源开机绿线,电源good信号。以后大家要是遇到相似的问题而且板上又有此芯片的话,重点怀疑。双列直插16脚,外观类似74系列的芯片。

网友:
it8282,这个芯片在论坛上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了.也有原理图,真是值得庆祝一下子.LZ,我的七彩虹的NF4G的板子就没得这么好了,装了XP后死都是界面一出来等下子就黑的了.不到第二屏去.修了我半天,主要是没得这个桥换啊.不过别人只给40,我也不想找来换.

网友:
我的是富士康915,IT8266,复位常亮,等找到元件替换一下

网友(2009-06-14):
it8282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先谢了,LZ可以把IT8282芯片的参数上传上来吗?也让兄弟们看看》

网友:
那个芯片 我只知道  一般 ECS代工主板用的多 ECS专用的 好像是

网友(2009-09-18):
精典。要是我师傅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了,IT8282,还有一个经典的就是W83 321,W83320 跟IT8282大小差不多,冠盟的主板上比较多,在PCI-E下方,W83321控制两个场管,一般两个场管控制端电压为O,主板不复位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上次修好,几个HASEE,945PL 天尊版,也就换了就好,

网友(2009-10-27):
梅捷的喜欢坏着个W83321

网友:
是比较经典的了,IT8282

网友(2010-04-05):
真是比较经典的了,见过了

网友:
无复位查CPU供电,测IO或南桥电压

网友:
开机针阻值不到100欧,偏低查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