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场信号产生芯片的代换

楼主(2008-12-18):
一台长城CRT显示器的行场信号产生芯片STV6888(HS27G0311P)坏了,有谁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吗

网友:
好象和TDA9116一样。

网友:
TDA9118我换个很多次了
是stv 9118b不好意思

网友:
STV  , TDA都一样的。可以通带,这种问题可以在baidu.com上搜索,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