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B8故障维修三例

楼主(2008-12-18):
1.某品牌G31芯片主板,开机数码卡立即跑B8,凭经验感觉是南桥的一个时钟出问题了,拆下时钟IC量到南桥的时钟线,发现往南桥的一根时钟线对地无阻值(其实都不用拆时钟IC,事后证实用数字表量只差几欧的值,而用指针表就能量到),怀疑南桥空焊,回焊后OK。
2.某品牌G31芯片主板,开机FF-B8循环跑,按CPU不工作修,装上CPU,量南桥到CPU座之间的线对地阻值,发现有一根线有明显的偏差,拆下CPU再量那根线,对地阻值无穷大。装上CPU,按住南桥开机,跑码正常,回焊南桥OK。
3.某品牌G31芯片主板,插上显卡开机跑B8不动,量PCIE到北桥的AD线,没发现问题,再量贴片电容到PCIE槽之间的线路也未发现问题,怀疑贴片电容不良,用电容档量PCIE旁边的贴片电容发现一个贴片电容不良,更换后OK。

网友:
学习了 顶过

希望楼主多发一些维修实例 对我们这些菜鸟很有启发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再发类似学习了等无用的话,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主分享,我还没修过G31的板子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A:
请问LZ,“用电容量PCIE旁边的贴片电容发现一个贴片电容不良”,是用电容表量的还是万用表?

网友B:
楼上兄弟,我给你说吧,万用表有电容档的,自己制作两条线从电容档的两个插口引出来,当表笔用!  就不需要逐个拆电容!直接测试比较方便!

网友:
这样测不准确吧`最好还是拆下~用电容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兄弟,我给你说吧,万用表有电容档的,自己制作两条线从电容档的两个插口引出来,当表笔用!  就不需要逐个拆电容!直接测试比较方便!

你的这个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好以后我就也这样做,感谢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享好人啊!!!赫``

网友:
G31的板子没出来多久啊,就有返修了,不好意思,我还没看见过这种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用电容量PCIE旁边的贴片电容发现一个贴片电容不良”,是用电容表量的还是万用表?

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那些贴片电容不用拆也能量,其它地方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