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进水 会断电自动保护

楼主(2008-12-18):
IBM T60进水 拆开后清理干净 装好后查上电源 电源指示灯有亮 按开机键可以触发 风扇有转 过一下子就自动断电保护了 屏幕没显示 估计是主板有地方短路了 我是菜鸟
想问下怎么测出短路的地方 具体该怎么操作 MOS管
三极管
等的元件该如何判断是否烧毁 好象
笔记本
都是8脚的那种MOS管 该怎么测呢
笔记本

网友:
请说明清楚,电流是多少,跑马是多少?

网友:
有短路的
这机器修前当放在干燥箱里烤几小时,目前看机器应当有短路的地方。见意兄台好好量一量看看哪有短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老鸟都不一定搞的好 奉劝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处理吧

网友:
进水机很难复,即使修好,也不稳定,建议客户换板吧

网友:
好好研究,相信会搞得好的,风扇转一下就停很正常,但板子还是在工作的吗?看电流是不是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