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表被清掉了如何恢复

楼主(2008-12-18):
請問p表被清掉了如何恢复
我是新手.原来我想把G表转P表.可是我看不懂俄文.结果我把清除G表P表当作G表转P表.我很后悔.請問如何恢复p表缺陷扇区的数据.谢谢

网友:
从建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从新建立

网友:
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
硬盘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写回原来的18模块

网友:
把問題說清楚一點
硬盤的型號等相關資料也說清楚些

网友(2009-04-11):
我的能清除P表不能清除啊~怎办啊~~

网友:
每个硬盘的P表是唯一的,一旦清除如果没有备份的话,原则上是不能恢复的,重新生成的P表不会和原来一样的,因为条件不一样了。

怎么办??? 都是成人了,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负点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