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18):
打印之后(打印文字正常) 继续走纸(走到没有纸为止) 纸张是非常长折叠的票据纸 驱动换过了 打印电缆也换过了 系统是WING2K serverSP4 (系统没换过) 机器换别的电脑上OK 没问题 这个系统我不想从装 请指点办法
电脑

网友:
先看看bios里的并口设置

网友:
我觉得打印文字正常的话端口应该正常,是不是打印设置里纸张设置问题。或者换一个驱动程序试试看

网友:
bios 出始化了(缺省值) 一直没有更改过

网友:
我换过驱动程序了 一个样
他最原先的 驱动是 OKI5330 好使的时候也用的这个
这回不好是 我换的LQ300K+ LQ300k+II 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您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