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开机一会儿就不显示了

楼主(2008-12-18):
长城1772ED每天第一次开机,显示一切正常,过一会儿就变成红灯闪烁,之后无论怎样开关都还是这种问题,主机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在闪红灯的时候断掉电源(注意进行放电),用手去触摸部分重要的元件,看哪个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