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之V星主板技嘉主板

楼主(2008-12-18):
  维修笔记之V星845主板不上电。
  接客户一台TCL品牌机,MSIV星代工845GL主板,具本型号忘记了 故障是不上电,按常规维修先测ATX电源是否损坏!
  测ATX正常。拆下主板,查主板触发条件,PWERBIN排针电压5V,3.3VSB正常,CMOS排针并无插错,刚想南桥工作电压,看到CMOS电池,就顺便查下电压仅0.67V,更换后,试着点POWERBIN,居然上电了。
  而且正常跑码!呵呵,白赚了!不管怎么样,维修从容易查到难,有时候会有意外收获

  维修笔记之技嘉主板845GL主板,(内存供电不良)故障是蓝屏。
  故障现象:可以正常上电跑码,进WINXP桌面,过几分钟后就蓝屏了。同行重新安装系统和更换内存。故障依旧!
  按常规维修思路:还是先观察主板外观,没有发现电容鼓包和其他明显元件老化!再查CPU供电,1.7V,量过多次并没有发现明显波动。

  偶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认定为正常!再查内存负载电压,发现问题了。负载电压仅为1.1V,明显偏低正常的1.25电压!查内存供电仅为2.2V,偏低!
  跑内存供电路!发现给内存供电的20N02场管D极电压仅为2.3V,后经跑线路发现,与D极相连一个元件 (标识为449 B320B,有点像一个二极管或者电阻),一端为2.3V,另一端为3.3V,发现问题了。从其他主板找一个代上去,同时也更换20N02场管!
  上电,内存供电压2.56V,负载电压1.28V。主板正常跑码,装硬盘进系统测试半小时,蓝屏故障没有再出现!此板修复!
  第一次修复不稳定的主板,做笔记给自己个鼓励!

网友:
COMS电池没电引起不启动的我遇到过三二次。换电池就好了。没办法,在顾客家里说是板坏了要修板,价都讲好了。拆回来就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