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造示波器,使用更方便

楼主(2008-12-18):
修了一段时间的笔记本,天天不是用tds1012b的示波器就是用fluke 99b的示波器,2个示波器都是全自动的,捅上信号,等个2秒到3秒,眼睛瞄下示波器,各个需要的参数都显示出来了,这2天修板,示波器是国产的,都是没有自动量程的,每次都要腾出一只手去按下自动设置键,实在不方便,真是火大,把ds5102mae的开刀了,改成半自动的,不用腾出一只手去按aoto键,其实就做到表笔上,看图说话....

   其实,只要示波器上有auto的按扭,都可以这样改,用起来会更方便,当时给几个厂家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都不鸟我的意见........

网友:
把表笔弄个相片放上来看看.

网友:
看里面元件连屏只有500元的样子,要不是担心质保,早就拆了

网友:
看到里面的东东,感觉和价格是两回事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把示波器上面按键接出两根线来昂?
还以为是自己设计了示波器软件或者是装了块自己做的控制板呢。。。。。。

网友:
没有必要搞的那么累,自己开发软件来控制不如重新买台tds1012b的更简单,还保修10年这样相对已经方便很多了,反这我也不差这台示波器,但是希望每台都好用

网友:
不错啊,说实在的我早想改了,有时候得按好几下自动示波器才能反映过来

网友:
阿林什么时候买的ds5102mae呀,是不是太早了,以前普源最低档的ds5022me已经有AUTO键了,那里要这么麻烦。

网友:
搞吧,搞吧,迟早把这台搞坏!

网友:
示波器是不打算买了的,

网友:
宇光说的AUTO经过功能一般是有但阿林是说嫌他麻烦 每次换个测量点 都有腾出手来按AUTO是很烦 我的示波器也是这样 哈哈  像阿林把AUTO键移到探头位置是方便多了 换一个测量点就按一下探头开关 是方便很多 对示波器这样小改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好啊!就是对自己的东西下不了手,毕竟还要质保啊!

网友:
把表笔弄个相片放上来看

网友:
坏了再升级了,这台买的不便宜,当时买了3850,连运费就去了3900了,但是最不顺眼的,另外2台ut2102b的发回成都厂家换2102ce的,实在忍受不了不能保存设置的问题

网友:
阿林终于对这示波器下手了!
等我把波波换了我看$$$改一下!不然好麻烦的! 有时候还要别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