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5B故障。(该机修复)

楼主(2008-12-18):
一台105B,黑屏,经检查8V电源和待机电压不对,而8V是由CPU(WT62P2)的21脚控制,测其21脚,才0V,正常为5V。测其CPU的各脚正反向电阻感觉正常。像这种故障,会不会MCU的数据丢失所致。后来我直接把21脚吸空,直接加5V来控制,8V正常,高压也有,但屏还是不亮,测其行场同步信号,不是很正常,行场同步的是TDA4857PS,测试正反向电阻,感觉也是好的。

更换TDA4857PS后,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