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元器件

楼主(2008-12-18):
特殊元器件

一、正电压稳压器

    主板上,正电压稳压器接两个电阻

    1、1084正电压稳压器的原理

    adj:(Adjust) 电压调整端

    Vin:(Input) 电压输入端

    Vout:(output)电压输出端

    1084正电压稳器的输出范围:1.2V--7V

    主板上常见的稳压器型号有:L1084、LD1084、EZ1084、L1117、APL1117、LX88384、L1284等。

    2、正电压稳压器的作用:

     LX8384主要用在370主板上,给CPU提供内核或者外核电压。

     1084和1117在370主板上,也是给CPU提供内核或者外核电压。

     1084和1117在478主板上,用来给南桥提供3.3V待机电压。(1084和1117待机电压高或低会引起不开机)

    3、判断正电压稳压器的好坏:

     加电测电压,输入电压正常,输出电压偏低,稳压器坏。

     输入电压正常,输出电压偏高,要先查两个电阻好坏,再判断稳压器好坏。

     输入电压正常,无输出电压,先查后继电路是否短路,再判断稳压器好坏。

  二、线性电源模块

    1、主板上的线性电源模块有:L1581、EZ1581等。

    1脚(Sense): 电流反馈

    2脚(Adjust): 调整脚

    3脚(Output): 电压输出

    4脚(Control):控制脚

    5脚(Input): 电压输入

    2、线性电源模块的工作原理:(和1084是一样的)

     线性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为3.3V、2.8V、2.5V,一般用在主板和显卡上。

    3、三端精密比较器

    主板上的三端精密比较器有TL431、LM431等型号

    三端精密比较器的封装方式:

    REFERENCE:取样端

    ANODE:  阳极

    CATHODE: 阴极

    REF:   基准电压

    GROUND:  接地

    NC:    空脚

    4、RT9173/A电源芯片

    主要用来给DDR内存提供1.25V的负载电压(大多为八脚)

    1脚 VIN: 电压输入脚(3V)

    2脚 GND: 地线

    3脚 VCNTL:门驱动器供电(控制电压)

    4脚 REFEN:基准电压输入和芯片启动脚

    5脚 VOUT: 电压输出脚

    5、GD75232串口芯片(主板上唯一的三脚供电芯片)

    6、其它常见特殊元器件

   1501CN用在370主板上,给南北桥和CPU的外核供电。

    1脚:给南桥提供供电(1.8V)

    2脚和5脚:接地

    3脚:给CPU外核供电(2.5V)

    4脚:电压输入(5V)

    us1261线性电源模块

    us1261用在370主板上,给CPU提供内核或外电压

    运算放大器

    LM358和LM324运算放大器主要用在478主板上,用来控制场管给AGP槽输出VDDQ电压。三种电压:3.3V、1.5V、0.8V。

    VDDQ:电压识别

网友:
又学了不少

网友:
不错,不错,这样的基础原件的认识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