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08-12-18):
一块技嘉主板,VIA的芯片组,点开机开关,测试卡闪一下即灭,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换了个电源也一样,怀疑有东西短路,量20针排针那里,没发现明显短路。强制触发后,用手找摸各芯片和场管等,都不大发热,I/O有一点点热,但好像也不影响。

后来量得一场效应管,有点奇怪。待机情况下,只有一只脚有5V,其他两脚没电压,如图:

将此场效应管更换,一样。现在无思路,请大家讨论指点。

网友:
换八脚IC 431看看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八脚好像是控制G极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主供电,上管有坏的或接口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这么不量4口那是否短路呢,那里短路比较多

网友:
四楼的说的没错。遇到这种问题先考虑CPU核心供电上下MOS管是否击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我刚才回复的那个贴,跟你的有点相像哦,下面是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672923

网友:
场管Q1Q2换一换啊,有时量不出问题,个人经历过的有Q1的G、S击穿的时候也会这样的。。。试一试吧。。。
按理路推量,场管G、S、D,一般D极接地,如果G、D击穿导通的话,会引起短路,即:黄线12V短路;如果是G、S导通的话,黄线12V是量不出来的,需要把场管吹下量,才可以量出来。

网友:
论坛改版啊,好漂亮啊。哈哈。。。

网友:
不插4口试试看!

网友:
不插四口一样的,现在不能触发了。我打PCI槽的AD线对计阻值,一般的脚是554,有一些脚不同,有573、562、567、549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我估计是南桥坏了。唉,又给我搞坏了一块板啦。

网友:
是短路的原因,电源保护了

网友:
————唉,又给我搞坏了一块板啦。
真是同病相连呀,我也是把板故障扩大的多呀。

网友:
你点开关后,诊断卡上灯一闪即灭后,有没有测绿线电压,是短路还是上电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