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41C用什么可代换

楼主(2008-12-18):
请问TIP41C行幅管用什么代换

网友:
可用D880,D633,C2073,2N3733,C2335,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TIP41C是普通三极管?

网友:
我用过TIP122,成功。

网友:
我用TIP122代换后依旧,还是不可调过大行幅

网友:
关于代换的问题一般的元件都可以去baidu.com里搜索一下,里面很多。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1352-1-1.html
这里有部分关于行副不能调的帖子,并不是说行副不能调就是行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