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48编程器写AT25F512校验出错是何问题?

楼主(2008-12-18):
现在显卡BIOS大多用的是8脚串行Atmel AT25F512,我用LT-48写不成功,校验出错,不知是何原因,是否我的设置有问题,我用的驱动版本是4.67。我换了几块SST 的512就能写成功,请手上有这款编程器的师傅试下能否正确写这个Atmel25F512,谢谢。
显卡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的,

网友:
芯片是好的,已试过5片都不行,在想是否编程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