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2-18):
精英SF1/648不过内存求助,一直跑C1。实测内存每条AD线数值475左右偏差一点点,内存AD供电电压1.32V,过了排阻后电压才0.4V ,请问下是不是北桥坏了。请大家给点建议怎么修。
[
本帖最后由 科捷
电脑维修
于 2008-12-18 21:42 编辑
]
电脑维修

网友:
0.4v是有点低,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不懂怎么处理。关注中!!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换了io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关注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CPU底坐虚焊..不访加焊一下座子,也许会好.跑C1不一定是不过内存哟.

网友:
这种主扳大都是CPU底坐虚焊,,,我经常遇到的,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主板的I/O 8705是最容易坏的家伙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CPU座用灯卡测过没问题,2楼BIOS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吧。晚上回去换个IO看看,

网友:
2楼说的没错,我也遇到过此板,不过是跑C6,刷BIOS后解决了,内存AD供电也是低,刷完就正常了,不解 这与BIOS程序也有关系
[
]

网友: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关注中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刷了BIOS和换了IO 还是不行
但是发现有时候第一次开机跑C5,复位后又是跑C1,跑C5的时候内存AD电压回到了1.32V。现在没维修方向了。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cpu是否虚焊
北桥是否虚焊
系统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I还有那些地方坏呢

网友:
换IO好过一些板

网友(2009-03-03):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在看看PCB板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