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启动!

楼主(2008-12-18):
一技星845GL主板。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按就没反应了。测12V四脚插坐短路。是电源IC的问题吗?本人刚学修主板。

网友:
有可能,不过那几个管子几率大的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遇到上电就保护这种问题,再测一下这个4PIN的12V与那边插头的12V有没有相接,如果没有相接。可以考虑先先把12V的4PIN插头取掉,看再会不会保护,再查查看到底是PWM电源IC的问题呢还是MOS管的问题,以上也只是我平时修的经验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谅解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