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1711电源芯片的工作原理与电压参数

楼主(2008-12-18):
一台IBM的机器,CPU供电用的是MAX1711的芯片,哪位大哥给讲解下工作的原理跟电压参数是多少

网友:
MAX1711是笔记本电脑中常用的CPU核心供电电压控制芯片。
1脚 电池电压输入端
2脚 关闭控制端
3脚 反馈输入端
4脚 反馈检测输入端
5脚 滤波端
6脚 负载电流设置端
7脚 供电端
8脚 工关管工作频率设置端
9脚 2V基准电压输出端
10脚 接地端
11脚 电压检测输入端
12脚 POWER GOOD信号输出端
13脚 下端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4脚 接地端
15脚 供电电压输入端
16脚 过夺保护开启/关闭控制端,接地时为开启,接Vcc时闭关过压保护功能
17脚 CPU电压识别控制端
18脚 CPU电压识别控制端
19脚 CPU电压识别控制端
20脚 CPU电压识别控制端
21脚 低噪声工作模式控制信号输入端
22脚 反馈端
23脚 电感连接反馈输入端
24脚 上端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附MAX1711.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