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高死我了

楼主(2008-12-18):
本人一台三星763MB显示器!故障现象屏幕上有水平一条条的细线!像是滤波不良的那种干扰线!可是它分布很均匀!带闪动的那种!仔细看很明显!换过的零件如下!行管!场块!行场扫描块!滤波电容!开关变压器!高压包!VGA信号线!尾板!差点没把我这菜鸟搞死!请高手们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是整个屏幕还是怎么?先检查一下场周围的元件吧。

网友:
满屏干扰线哦!拉丝了哥哥们

网友:
重点查视放电路吧,主要放在电容上面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议!下午终于搞定了干扰的问题了!原来是电源厚膜块附近的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解电容挂了!现在开机没有干扰纹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刷新度只能设60HZ了!如果设置70 72 85HE就黑屏!绿灯亮!提示超出同步信号范围!我的天那真的搞死我了!求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通病啊?//

网友:
换过的零件如下!行管!场块!行场扫描块!滤波电容!开关变压器!高压包!VGA信号线!
把原装的都换上去,顺便看看你电源的电容的大小有没有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