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充电维修一例!欢迎指导借鉴!

楼主(2008-12-18):
故障:机器充不进电,但不插AC的情况下的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后也显示充电,充电灯一直亮!
维修过程:客户说,换过电池不行,非常急用,要一个小时之内搞定赶飞机!!!我拆开,懒得量直接换了3806,不好,,!要静下心来量!插入电池,然后测量Q36的输入发现有CV16!!   不对哦,是不是Q36坏了?量Q36控制脚,发现有打开电压十几伏!没有插入AC有这个电压是不对的,,,我对照图纸跑一下线路发现,这个脚是Q33控制的,而Q33的开关条件则是TB62501第42脚发出的DCIN_DRV。而要产生这个信号的前提是TB芯片检测到AC的接入即扩展电源 -EXTPWR  !
   我立即测量TB的第二脚,发现已为低电平,也就是检测到了AC插入产生了 -EXTPWR。查 -EXTPWR产生电路,发现Q73第一脚没有输入,R110已提供了上拉电位,但还是被拉低了,我想应该是Q73或Q32击穿了,,静态量阻值正常,于是拆掉Q73,量电压,这时 -EXTPWR已经变为高电平了,量Q36输入端也没有了CV16,,控制脚也变为0V!好样的,Q73坏了,再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坏呢?我想它是接到D9的,会不会是D9击穿而弄坏的?于是拆下电池插入AC,量D9接到Q73的那一端,发现有12V!!!恩,不错是D9击穿了!换D9,量为4V正常,装上好的Q73,仅接电池,量各电压正常,插入AC,过了几秒钟,电流忽然上到2点几安,,,哦,哦,太兴奋了!修了!
装机,前后花了五十多分钟,客户开心极了,,,

网友:
看来还是真正懂维修的人啊,有思路才能进步,谢你的经验了.

网友:
强。。这么随心应手啊。

网友:
顶,我顶!楼主赚钱太快了。

网友:
价钱谈好了,速度就是效率!也显示出了我们的技术水平!

网友:
是很不错这样 我看 那个人又可能是你的老客户 了

网友:
D9.Q73坏导致不充电可以例入T4的通病了

网友:
呵呵,也是哦!希望大家多指导!

网友(2009-02-04):
还是楼主强,之前不充电 换个3806不好的 就不想量了
今天遇见2个  待机电流为0的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