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自动复位故障

楼主(2008-12-19):
今日修一块七彩虹845主板,故障是开机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显示器指示灯变黄,RST灯亮灭变化或常亮。断电再次开机,复位灯常亮或闪亮。若放一段时间再开机,则又可工作一段时间。故障可定位在主板。后发现AGP槽旁边一个场管非常烫,型号是15N03,其电压为4。3   3。2   1。5   ,应是给显卡供电的。试用55N03代换,测电压为3。4   3。2   1。5  ,长时间试机,没有问题。

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1。北桥附近无场管,该场管是否也为北桥供电。
2。换管后的电压是否正常
3。该管损坏为什么会导致自动复位及开机不复位故障
谢谢

网友:
北桥附近无场管,该场管是为北桥供电 电压为1.5V

网友:
不是吧..这个管应该是给南桥和AGP供1.5V的吧?..是不是这个管性能不良..导致给南桥的1.5V不正常所以没复位呢?我是这样理解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看看是否能跑到AGP识别脚就知道了~一般是给南北桥提供总线电压的吧`

网友:
该管不正常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导致1.5V无输出
于是板子不复位

这很好理解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