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NF芯片的主板~

楼主(2008-12-19):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般NF芯片 是不是都集成了 时钟? ~NF3~ NF590
发现其它电压都正常 ,就没时钟电压~  这是啥问题?
看了看主板 ,一直没看到有时钟芯片~测哪一个元件能测到时钟电压?
手上有2块 一块NF3 一块590~ 好头痛, 居说虚焊都可以导致?
现在主板跑CF~ 点亮的时候还会跳一下数字才到CF~

网友:
NF的板子,具体点是CPU给内存时钟的,不过好多单桥的就是桥给时钟的.时钟一般是25M的,你可以用频率计来测试,我就是用它来测试的,好准,好方便用.又便宜.不过你修NF的板子随时得准备好换桥,真是它出事多.相对于775的好修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是单桥的 NF阪 修那种版超头痛,不是虚焊就就是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