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病啊,七彩虹的NF4G7,集成显卡,就是装了系统进不去.

楼主(2008-12-19):
此主板是,七彩虹的,NF4G7,芯片组是,参数纠错NVIDIA nForceC51G + MCP51 集成了显卡的,
主板情况是,你用好的硬盘装好GHOST系统后,就是进不了系统,过了XP的画面后就黑屏了,不论你是用主板上的显卡,还是独立的也一样.
还有就是我用WINPE,还有慢慢安装版式的XP,也不行,WINPE也进不去,安装版式的XP检测不过硬件.
用了好内存,电源,硬盘,关了网卡,声卡全一样还是进不子.
我晚上取下来了BIOS,重写后还是一样进不了,我量子板子上的电压全对,用万用表量的,我用带灯的看座子也没有虚焊,
不过我没有量测对地阻值,北南桥全没有量过,我现在是估计北桥虚焊了,或者有MOS管子,不稳定工作了.
问下子高手们,这个问题如何搞啊,`板子如下图一样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更改硬盘接口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换硬盘数据线~压北桥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过是技嘉的848.用GHOST系统盘G完后。出现XP画面就出问题了。当时也是看了坛内一些这方面的贴子。试着把CPU座中间和内存供电的贴片电容换了就好了!楼主可以看看是否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我现在要说一点,CPU,硬盘线我换过,座子是绝对的没问题.,我换下子CPU座子里的电容试下子先.

网友:
加 焊北桥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北桥有问题,,,加焊北桥就OK了,你先试一下嘛

网友:
先换内存,再加焊北桥,修板要本着先简单后复杂,动不动就加焊桥是不科学的,我一般修板是从最简单的修起,实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焊桥的,因为本人没有bga,只能用电炉加风筒,成功率不高,所以就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好像NF4的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目前量了座子里的电容没得问题啊,感觉不是座子里电容的事。我不能乱换。我等下子打下阻值先。看到底是什么事。实在不行将内存与北桥供电管子再换了,实在不行最后没得搞了再搞桥。这种桥子我最烦了。

网友:
最新情况,我量了内存,与PCI PIC-E的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的阻值不对,只是有些相差不到5O,我现在换了北桥与内存的供电管子,看是不是工作不稳定造成的,一起换了四个。我一定要搞好这个板子。

网友:
现在我换了MOS管子也没得用,与原来一样的,等晚点时间才加焊桥了,我发现我从另一个主机里取来硬盘装好的XP,是845主板的,它到是安全模式能进入,等你找完了驱动后就一到XP处就蓝屏重起。原板子根本就不能装起XP。看下子客户同意加焊桥没得。得特别小心。北桥

网友:
最近这个板子,我加焊了北桥了,不过还是老样子,我也换了座子里的电容了,还是没好着。
我没得这样的小北桥换了,实在搞不定了。明天退给客户吧。好惨。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