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的u6元器件

楼主(2008-12-19):
各位好,想和各位请教个问题,我修了个华硕的本子,主板短了,后来发现在电池附近有一个元器件u6特别烫,可能是击穿了,拿下后主板正常加电启动,我想问问各位高手,这个元器件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不换上个新的会不会有影响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问题别人怎么回答你啊。华硕什么型号,U6是什么型号都没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的,我以前修过,  是不是电源接口那里的MOS短路了?

网友:
取下还能正常启动的应该是充电IC

网友:
上面应该有LT 或MAX的标识
看一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