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TD770V烧行管

楼主(2008-12-19):
一台NESO TD770V 显示器的行管C5387和RL4A的二极管烧坏,二极管用RU4B代换,去掉行管接入灯泡开机灯泡一闪一闪的,测3842的7脚和8脚电压也跟着跳。后逐一断开各负载,当断开TDA9112的29脚的电源时,灯泡不闪了微红,测电压50多伏,3842的7脚和8脚电压也正常,8脚5伏,没有TDA9112的资料,请高手给指点一下接下来怎么查,先谢了。

网友:
29脚是9112的正12V电源

网友:
,29脚为行场扫描的供电脚,断开后2次电源不会工作,可以从新检查一下2次电源部分。

网友:
C5387买不到,用J6812可以吗。

网友:
可以!5411,6812,6815  5909 5905都可以代

网友:
二次电源的场管没坏,把9112的14脚接地后,接在行管C极的灯泡就不闪了,电压53伏,接下来还查哪呀。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摘掉,行管换上,能开机,但总是亮5秒钟左右,接下来就是闪黄灯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摘掉,行管换上,能开机,,,没看懂

。会不会是信号线没插上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摘掉。在640*480 显示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考虑一下FBT ,
5387 最好是用5411 带,不要用6812去带。

网友:
现在是把高压包第三脚跟电源断开,直接接主电源,800x600能显示行幅窄,只能显示5秒然后黑屏,闪黄灯,再开还是显示5秒,把二次电源管焊上后,二次电压高。
高压包的第7脚应该合哪个脚通啊,我这个怎么和哪脚都不通啊

网友:
在网上查了一下包的通脚是1234,568910,可为什么与7脚相连的线路板上有很多原件呢

网友:
换一下12V的滤波电容!供电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