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599的返修台

楼主(2008-12-19):
先声明,不是做广告,因为自己想买个返修台,大家帮参考看看怎样
本返修台的下部为预热台,用于对PCB板进行预热,确保PCB板不变形,预热台的面积为245mm*160mm,适用于特大尺寸的PCB板预热;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产品中最大的预热面。
  本返修台的上部为加热头,对BGA芯片起主要的加热作用,加热头的面积为60mm*75mm,在不更换加热体的情况下,可以焊接1cm*1cm至6cm*6cm的BGA芯片;
  本返修台的加热头的位置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任意调整,极好地适应不同位置的BGA芯片的焊接,目前国内只有我公司生产的返修台能做到这一点及经济又实用;
  本返修台采用整体设计,占用空间小,调整灵活,可以适用各种不同规格的电路板;

本返修台采用高质量传感器,可以精确控制工作温度,焊接成功率达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很实用。价格如何?

网友:
599元,我看和咱土造的差不多,若是上面改成大风筒就好了http://shop36058024.taobao.com/? ... eType=table#pagebar这是网址,大家看看

网友:
我也在问他呢,准备弄个预热台,

风枪自己有了,

网友:
这个预热面积不大 一般大的主板 是300mmX260mm 这个东西是宁波一个朋友做的  使用效果一般 上面加热头是红外的也无所谓  这样低端点的  就是上面用热风也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关键是这样的头机器温度控制器不可能用比较好的 这涉及到成本问题 具体操作还要看所用者经验 用司登利或是白光热风筒不会比这个东西差

网友:
不知道质量如何啊?我也想弄个

网友:
这个 我在用着温度 不好控制  成功率很低

网友:
"本返修台采用高质量传感器,可以精确控制工作温度,焊接成功率达100%;"

这句话说的太过了
说句实话
这东西实在不怎么样

网友:
“预热台的面积为245mm*160mm,适用于特大尺寸的PCB板预热;到目前为止是所有产品中最大的预热面。”
看来是没有打草稿。才这么写的。一般的主板尺寸都比这个大

焊接成功率 100%

也没打草稿,说成焊上去的成功率是100%

网友:
我们自己造也是用发热砖,温控器,外壳肯定没这个做的好,要是他都用好质量的器件,并且改进支架,800-1000元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用再好的温度控制器,也控制不了上加热的温度的,原理上有重大的缺陷。这机器加焊个南桥估计还勉强。快克一万多的双红外返修台都不敢说自己能有100%的成功率。他拿十几块钱的发热砖,30块一个的温度控制器。就能有100%的成功率了。那实在是应该进中国工程院当院士了,还得发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他。    虽然599挺便宜的,但是599买个垃圾回来放着也没什么意思啊。还不如加多2百块买把司利登风枪呢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23332d0a1d91de63c8c83a270d1b1e6.jhtml
“由于反修台价格比较的高, 而现在维修市场上生意价格又不高,这造成买一台返修台很长时间就收不回成本” 中第一个“反”应该是“返”,都出错别字了,质量实在叫人不放心。

网友:
1:根本不能实现温度曲线
2:上加热采用廉价的红外加热器,不是热风.就算给你PC410,也实现不了曲线
就象11楼说的,焊南桥还可以
但如果只是焊南桥,一般风枪足亦.又何必买这东西

感觉这东西不实用

网友:
如果不想花钱 599可以下手了!别想了! 如果预算超过1W 再考虑其他的机器!
个人建议两种选择:
1.至少1W以上的机器!
2.1K以下的机器,成本和土炮差不多,不过机械部分会好一些!

网友:
十三说的比较中肯了.精度提高一档,票票提高10倍,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概念不!

网友:
我就买了他的预热台,后天到了试试效果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