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显示问题

楼主(2008-12-19):
今日受到ASUS W7S的本本,开机白屏,无显,外接显示器也无显,但是把屏线拆掉后外接显示器有显,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屏和屏线是好的,屏的供电电压是3.38V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你查下显卡周围的电路及显卡所需的电压及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虚焊了。 把胶吹掉 加焊吧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的话,怎么会外接显示器可以呢

网友:
外接和本身的液晶屏不是走的一根线。外接正常不一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
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用风枪在显卡上(155度)加热30秒左右然后加电测试,好了,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把这个写出来,告诉各位,各位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