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电异响

楼主(2008-12-19):
手里有台TCL 7K1R 的显示器,福建冠捷代工,通电就有轻微的啪啪声,请教各位,故障位置大概在哪里?如果是高压包问题,高压包应该如何检测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啦.怎么检查这个一 下也说不清楚啊

网友:
你拆下高压包,还响不响。

你这个一般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断开2次电源,加电是否还有啪啪声。

网友:
我维修过很多TCL的机都是高压包的高压输出线到高压嘴之间与显象管之间打火引起的.维修不用换高压包!

网友:
感谢楼上, 我一根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