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p4u800-x主板开机跑CF

楼主(2008-12-19):
请教asus p4u800-x主板开机跑CF,专用IC AS016的16脚有3.3V电压,有复位,按复位键变为无复位。
主板

网友:
这个是COU没工作,确定CPU不坏的情况下,拆下桥重新植球焊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会吧,跑CF70%是和CPU底坐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