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12-19):
来自: 内蒙古赤峰 来自 内蒙古赤峰
可以进 用DOS工具 NTFS4DOS
但是不建议在此类环境下运行MATS
建议FORMAT C: /Q/S 拷贝软件到C盘下!
如果要用这个硬盘进系统 可以考虑把系统安装到D盘!
如果有一定基础可以做一个引导菜单 很方便!可以考虑用SF 软件自己找!别和我要!如果你找不到 我也教不了你! |